这边模拟的可能比较多看看该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7-10-10):
 各位看看那种方案较好!

家庭用市电过压保护器:
 平常检测市电电压值!
1.过电压如250V时,让市电短路,使空气开关跳闸,整个家里的电路保护
2.过电压如250V时,直接让继电器断开只能保护本地的电器

俺比较倾向与1

网友A:
KAO,开玩笑,想死也不用这样吧?

又发?

想死死远点啊

网友B:
方法不妥,而且早有(20年前)同样思路的产品

并因引起重大事故打过官司,类似产品已被认定为非法。

网友:
借问 kcl123

如果  市电短路后,空气开关 不 跳闸, 该怎么办???

网友C:
茅房里打灯笼---照屎(找死)

楼主:
方案二总可以吧,还可以多卖

楼主:
现在就是因为高压但是电流不见得大,空开不跳才把电器都

那是空开的问题吧!!!

网友D:
记得有个【保险王】与电子报打官司

楼主:
对于保护肯定不是说100% 总有出问题的时候

但是能把问题90%的解决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

国家不会说希望我们的电器等着烧毁吧---难道像这样促进电器的淘汰然后换新的促进经济?

怎么会是非法的,俺不明白!!!

各位好好看看电视和报纸,这事情出了不少了!!!
总不能老这样吧!!

做技术的难道不应该像些办法解决,难道幸灾乐祸?
靠!!!

网友B:
问题是你这样的“保护”方法不但无效还带来额外的问题

尤其是方法1,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方法2则是无效的。

有效、可靠的外部保护方案成本很高,做出来根本没有市场,在民用领域,用电器严格执行安规设计、电网也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过压烧毁的问题出现,国家法律要解决的是根本问题,而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如果你有相关“标准意识”并对电网技术有足够了解的话,自然不会想出这样的事实上毫无价值却自己认为的“好主意”,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市场上所有简单结构的所谓“保护器”都是骗人钱财的垃圾。

网友D:
以前这类产品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农村

记得N年前,因为起风,三相4线的传输的电线,有一相线与地线碰到一起,将地线源端跳闸(或烧开),造成市电电压上升到380V,造成大面积的家电烧坏。

网友B:
在配电端采用合适设备就不会有楼上所言的情况

90S中期以来,全国电网升级,其中目的之一为的就是解决类似的事故。

楼主:
方法2则是无效的。---why?

楼主:
问题是现在俺在电视里就看到两则了,电网不是改造过了吗

本不应该出这个问题----
楼上的朋友们的说法俺的明白,---电网根本就不应该出问题?

--所以,电力公司更有责任在电压突然升高的时候电网应该跳电的,但是事实证明没有,造成大面积的家电烧毁,让后电力,保险,赔偿,只能说是有钱的主,无所谓的!!

TVS等的保护也是有限的,TVS等也有坏的时候

--我们总不能因噎废食吧,国家怎么会禁止此类产品的开发,俺真的不明白!

或许赞只不过是做技术的吧,转牛角尖而已!!

楼主:
自己的想法!

有效、可靠的外部保护方案成本很高,做出来根本没有市场,在民用领域,用电器严格执行安规设计、电网也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过压烧毁的问题出现,国家法律要解决的是根本问题,而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如果你有相关“标准意识”并对电网技术有足够了解的话,自然不会想出这样的事实上毫无价值却自己认为的“好主意”,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市场上所有简单结构的所谓“保护器”都是骗人钱财的垃圾。

---这个必须在一个前提之下:标准正确,执行正确,而且都认真执行了,老百姓都知道怎么检测是否符合标准了,才有可能
---这几天看到的两则电视一个是农村的因为大风原因,一个是小区的配电房接线问题,造成大量高档电器的烧毁,而且基本无法取证,没人承认呀?
---居民自豪自认倒霉了
--我们做技术的可能无法改变国家的标准和做法,但是我们像像解决的法子应该是没错的呀?
--以上两种情况请问该如何解决呢?还不考虑比如电脑烧掉资料丢失等的损失!
--我觉得可能上面大家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方案二的最保险了!

网友E:
让市电短路??,“创意”太一般了。

楼主:
参考一个:

网友E:
过流或过压乃至欠压保护的相关产品市场上多得是。

原理并不复杂。

楼主:
有这个办法是否更好而且简单

因为现在的开关电源一般都可以做到265V  Ac
所以选择  250V作为保护

楼主:
俺最后的方案各位给个意见呀,瞧不起银不是?

网友F:
这个方案有什么特别的么?

过压保护的常规做法之一
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

网友G:
瞧过了……

人在哪里?

楼主:
22楼的:对于绝大多数的电压突然升高等原因

这种方法是否成本最低,也最有效?

那一个插座上加上一个,应该就可以解决90%以上的问题,就可以啦!
毕竟电网不可能三天两头突然升高!!

楼主:
想法:

这个作为产品推广恐怕后面的麻烦事情很多!
作为适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