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补偿问题

楼主(2007-10-11):
(无正文)

楼主:
困扰!

请教相位补偿的问题:输入信号为正弦波,频率变化范围为40~800Hz,经过电路传输,有一些延迟滞后环节,输出信号也为正弦波,但与输入信号相比,已经有了相位的滞后,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精确补偿这个相位差,使输出与输入信号相位基本一致呢?

网友A:
输入也经过延迟,这样两路就一样了。

楼主:
3楼: 输入也经过延迟,这样两路就一样了。

能说得详细点吗?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对某一确定的频率可以做到

对变化的频率没办法。

楼主:
对变化的频率没办法。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没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吗?请各位大侠多提提意见

楼主:
???

怎么没回音了啊!
请各位高手多多提些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A:
另一路也经过同样的传输啊。

网友C:
如果参数适当的话

能做到相位补偿后,误差在很小的范围内吧。

楼主:
请教computer00老师

我电路里只有一路,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有相位移,您说"另一路也经过同样的传输啊。",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古道122

本来电路里有个二阶低通滤波,加了补偿电路,相位已经补偿得很好了,满足要求.现在电路里,另外又有了级低通滤波,要通体补偿,考虑了几天,还是不行!
能推荐下几种常用的超前补偿电路吗?我只找到<自动控制原理>里的那种

网友B:
最好说说你为什么要将落后了的信号相位提前

目的何在。

楼主:
相位补偿

要检测源信号的过零点,因信号质量不太好,加了些调理电路,若对调理后的信号进行过零比较,则已经产生了相位滞后,所以要补偿相位!
情况就是这样,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呢?

网友D:
电路补偿不好办

不仅要超前,而且要跟 LPF 相移刚好相反
如果信号频率远低于 LPF 转折频率,可以做线性近似
远高于转折频率,相移固定
转折频率附近就很麻烦了
如果有处理器,不如做数字补偿

网友A:
是啊,检测到之后再做调整。

楼主:
谢谢

我再考虑考虑,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