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资源不足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11):
铺铜的时候,铺不了.有下面提示.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加内内存!

加内内存!

网友B:
点IGNORE后重新操作一下应该就可以吧

楼主:
内存2G

用的电脑内存是2G了

楼主:
点lgnore还解决不了

忽略后问题还在,重新操作会再次弹出提示.

楼主:
补充

还有就是局部铺铜才会弹出,整板铺或者稍微大一点面积.就不行了.

网友C:
用任务管理器看看物理和虚拟内存的使用情况

网友D:
换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