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AD7705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可能

1. 采样时间不够
2. 7705的晶体外壳没有就近接地
试试看吧

楼主:
?

你说的采样时间是指两次读7705数据的间隔时间吗?这个时间应该够的,我隔几百毫秒才读一次数据的,你说的第二个可能是说7705晶振外壳需要接地吗?我的晶振没有接地,可是我在用仿真器运行程序时晶振也没有接地精度也可以啊?

网友B: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电源

看看电源有没问题。用仿真器的时候用的是仿真器自己的电源。烧CPU就用你的板上的电源。
如果你的电源质量不过关,就会影响精度。

网友B:
噢,谢谢啊,这个有可能

我的试验板上没有接电容,如果电源影响精度的话,就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还有一个小问题

手册上说零标度校准寄存器的默认值为1F4000,满标度校准寄存器的默认值为5761ABH,为什么我读到的满标度校准寄存器正确,而零标度校准寄存器却是1F4001H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