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能隔直通交?不明白

楼主(2007-10-11):
可以隔直流,容易明白。
但是为什么能通交流,明明是断开的电路,电子怎么就能通过呀?
不明白呀

网友A:
再继续延伸:

再MM表演时,对岸的GG不可能都那么老实,总有活跃的、胆大的、体力好的游过河、跳过河去,这就是泄漏电流了
而河越宽过河的越少,河越窄过河的越多,当河太窄时GG们就都直接过去了,场面彻底失控...这个就是电容的耐压了

到河边的路宽度总是有限,不可能一起涌过去或一起离开,这就是电容的等效电阻ESR了
大家都往河边跑的时候,你想突然停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后面的退都得把你向前推一截,这就是电容得等效电感ESL

河边聚满人时需要时间的,河边的人不可能突然满了或突然都不见了,因此电容的端电压是不可突变的:-)

呵呵

网友B:
是等效的缘故

电容的充放电效应,这个问题到这的网友自己应该都能分析的出,中学的基本内容啊。

网友C:
虽然没有电子通过,但可以感应啊。

楼主:
哦,好像明白些

并没有电子通过电容,只是充放电引起的局部电流

网友C:
做一个直观的比方,在一管子中间用橡皮膜隔开,

内充满水,在一端周期的加一振荡的压力,在另一端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C:
7楼的比方好!

网友C:
哈哈,楼上,再接再厉!

网友D:
呵呵,还有些人被挤进了河里,结果大家准备撤时,

掉进河里的就暂时撤不了了,这就是介质吸收。

网友E:
没注意老X都说过了

...

楼主:
通俗易懂

用GG、MM打比喻,生动形象的描述了晦涩抽象的理论,更易理解!

网友B:
xwj说的不错

上裤

网友F:
GG过于激动,在对岸耐不住了

直接游了过河,那叫做 击穿

网友C:
河水干枯了,GG和MM直接抱在了一起,这叫“假货”

网友G:
当河中有一个浮木经过,有GG踩着冲过去,这叫介质击穿

这时候后面的GG都想冲过去,结果木头被踩沉了,GG掉河里了,后面的GG也没有办法再冲过去,这叫电解介质击穿自愈合特性

网友H:
场面彻底失控...哈哈哈哈!

裤!

网友I:
厉害

真是不错的比喻!

网友J:
漂亮MM是在河中的船上

两岸的GG来岸上观看
漂亮MM突然变成恐龙
两岸的GG逃离岸边

恐龙又变回漂亮MM
两岸的GG又回岸上观看
漂亮MM突然变成恐龙
两岸的GG逃离岸边

恐龙又变回漂亮MM
两岸的GG又回岸上观看
漂亮MM突然变成恐龙
两岸的GG逃离岸边

恐龙又变回漂亮MM
两岸的GG又回岸上观看
漂亮MM突然变成恐龙
两岸的GG逃离岸边
………………………………

变化的次数除以时间就是频率

网友K:
通交流说完了, 我来说说隔直流吧

其实电容一样能通过直流. 弄个恒流源, 一直给它充电, 不可以么?

当然这样电压会一直上升, 所以必须定期放电, 也可以定期交换两极, 反向充电. 反正如果“一段直流”也算直流, 在这恒定不变的一段时间内, 电容的确通过了直流.

但是, 如果取更长的时间段, 这种定期放电或定期反向充电的电流, 实际上成了方波, 还是交流……

所以, 电容不能通过直流, 只是说它不能通过很长时间的直流.

概念游戏,这里的人时常玩,也许楼主么玩过,活动活动脑筋吧, 先糊涂才能清晰

网友L:
MM是在太PP了,GG们冲过去了,叫击穿!

网友M:
超级电容,损耗角等名词用MM,GG表述一下。

网友N:
牛啊

呵呵,mm动力学说

网友O:
哇靠 都这么有才呢

网友P:
太厉害了,不指XWJ,我说的是MM

网友Q:
MM那边的是尼姑庵,GG的是和尚庙,这叫做极性电容!

MM那边的是尼姑庵,GG的是和尚庙,这叫做极性电容!

网友R(2013-07-20):
真有意思,不过现在才看到。
有说频率的,有说介质。 但好像没有说电容值大小的,总不可能用河的宽度才表达电容大小吧(有冲突)。
电容大小就是河边能站GG,MM的地方大小。地方越大(GGMM越多),电容也大(容抗越小,电流越大)
GGMM越周转快,也就是频率越高,容抗越小。

网友S:
MM又火了一把,GG也来

网友T:
解释太彪悍了!学习了~~~呵呵

网友U:
这个帖子要留名!

网友V(2013-08-23):
通俗易懂的解释,长知识了、

网友W:
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