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译器的初始化程序

楼主(2007-10-11):
用PIC的IDE编译,编译器会在程序的开头自动加载一段初始化程序:对后面程序中将用到的RAM清零
请问:其它编译器 是否也有这个功能?如IAR,
      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

网友A:
keil也会这样。keil也可以通过启动代码不让它这样

楼主:
先谢谢圈圈大侠

我今天修改别人的程序,编译器用的IAR
发现有一个变量没有初始化为0,但是我调试几次没有出现问题,所以问问
为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俺还是自己加上吧,呵呵

网友A:
变量最好自己初始化。通常C的全局变量不初始化的话,

编译器会初始化为0。而局部变量则不会初始化,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