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怯的问个要挨批的问题,怕怕……

楼主(2007-10-11):
我要实现这个功能:

通过一个轻触式按键控制一个输出,要求
1、每按一次输出状态翻转一次,如此往复循环;
2、上电后的初始输出是高;

因为要实现轻触按键控制220V的开关,后面我想好了,用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实现,不过不知这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怎么处理啊,双稳触发器似乎……心寒,要挨揍了^_^

网友A:
这样功能可以用带清零端的计数器实现

也可以用74HC74将输出反馈到D端实现,上电信号加到“清零”或“预置”端。
但按键一般有抖动,而计数器动作极快,一次按键会使芯片翻转多次,需要先将抖动去除。

网友B:
可以用D触发器接成T触发器的形式。

网友A:
解释一下

“也可以用74HC74将输出反馈到D端实现”就是圈圈说的“用D触发器接成T触发器的形式”的一个特例,两种说法是一回事,楼主不要被这些词汇弄糊涂。

网友C:
按键过单稳过T触发,加上电预置端

网友D:
网上找的

用一只CD4013 双D触发器,一个触发器做单稳,一个做双稳

再后面的推动电路自己想

楼主:
嘿嘿

maychang老师,谢啦
圈圈大侠,谢啦
tjsheep老大,谢啦
哦,更要感谢bj6nw大师了,嘿!

不明白上面这个图,本来就是电池,干嘛加C15???

网友E:
电池也要加滤波

电池有内阻,负载变化时电压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必须加滤波电容,10uF都小了,220uF好些。

网友F:
电容

不仅因为电源内阻,
导线电阻,寄生电感等等,都要求你要加电容.
大电容少一点,小电容多放几个.

楼主:
就不知这个东东实际电路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应该不会有键盘抖动的问题了吧?
再次感谢几位老师^_^

网友G:
应该不会有键盘抖动的问题了吧?

不会有键盘抖动的问题,前面的D触发器够成单稳态电路,只是长按J1着会一开一关的循环,应在第一个C2两端并一个9014,基极串一电阻接到触发器CP1(3脚),使其按S1时CD1(4脚)为低,防止长按J1时Q1对C2充电.

楼主:
多谢胡老师啊,非常感谢!不过俺的麻烦又来了!

这个电路是工作了,可是得解决供电问题啊!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没电的,晕!

我突然有点怕:
这个东西将用于一台设备的控制面板上,通过微动轻触开关控制220V市电的开关,我这里准备用可控硅!
但问题来了,220V的市电将直接加在电路板上,而这个电路板上却有要经常接触的开关,虽然有光电隔离,但……毕竟220V直接加到了PCB上,人又要经常去操作,如果遇到空气湿度大……有点怕呀,真没把握呀,我们这个小公司也没这个技术实力打包票的呀!

还有供电的问题,得用变压器,但用于安装电路板的深度最大大概只允许30mm,有这么小的220V的工频变压器吗?功率不大,应该有吧?

我是不是得用两块板子?可控硅和变压器这些危险的家伙单独一块板子?
不过这样一来,以后生产又增加了麻烦,

唉,麻烦了呀!
对了,有没什么标准有强制性要求,比如220V与手动操作面板要远离之类的?
还有,对于设备是不是必须配机械式电源开关?我们老板就是想把大块头的机械式电源开关去掉,所以要搞轻触式的去控制,唉!
这个产品以后还会出口的,这么整行吗?

楼主:
这个设备本身是台大机器,通过市电工作,还有电机!

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这种情况下,要装机械式开关吧?防止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必须紧急停机时,而从可靠性上说,这个复杂电路哪有机械式的大开关可靠啊!

有没什么强制性要求啊?比如CE或UL之类的!

网友B:
这样的东西,还是用机械开关可靠. 不要用轻触的

网友H:
单片机

单片机

网友I:
用一个74HC14估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