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微型扬声器能在1米距离达到80分贝

楼主(2007-10-12):
如题……
感觉手机扬声器挺响的
但是我用三极管驱动一个手机扬声器
在1米距离也就只能达到60~65分贝

什么样的微型扬声器或蜂鸣器能够在1米距离达到80分贝

供电不超过5V

楼主:
是在报警情况下使用的

对声音好听不好听没要求
只要声音够大就行

网友A:
用ic驱动吧

网友B:
只有一个办法

用桥式放大器驱动带谐振腔的单频蜂鸣器,有的内部自带振荡器和驱动,警报专用。

网友C:
好像浙江某厂有生产

带谐振腔的扬声器,声音非常大,警报专用。

网友D:
借鉴一下门磁

它是用4.5V升压,驱动带谐振腔的压电,至少80分贝,声音很吵

网友E:
吧频率调节到喇叭的谐振频率上,声音就大了

楼主(2007-11-26):
报警的扬声器个头都不小吧

带谐振腔的扬声器,有体积小的吗??

我找了几个手机扬声器
声强都不够

那些山寨货手机的声音听着挺吵的啊

网友F:
不能光有喇叭,还得有合适的共鸣腔

网友G:
xwj,解释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