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里面怎么从PCB生成网络表?

楼主(2007-10-13):
呵呵,别人搞的一个PCB文件没有生成网络表,看着就烦,改起来更烦,想反向生成网络表重搞。

XD讲一下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
都不知道?

网友A:
菜单里有.

不过PCB的NetList是从Net管理器里处理的.不是在程序菜主单上.找找书看.

网友B:
好象没招

网友C:
转化为DXP以后再生成

这样试一下

网友D:
在网络表管理器中有这个功能

网友E:
我来试试,看能否帮得上你

进入PCB图编辑,先后按"D"和"E"键,在弹出的Netlist Manager中点击左下角的Menu,在弹出的新窗口中选择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即可

楼主:
LS的方法早就试过了

会生成网络,但需要自己在焊盘属性里面添网络名,不知道为何。

既然已经生成了网络,为什么把自动把相连接的焊盘自动添加网络名呢?

网友E:
不用手工在焊盘里添加,重新Lod Nets...即可

网友F:
可以的 根据楼上几位的做法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摸索就好

我前段时间也试过 不过忘了。。。。。。。。

网友G:
别争了,按8楼的方法!就是99se里,可以的。

前提是PCB文件要正规,尤其注意不可以有重复的器件编号。

生成网络表文件后,然后添加这个网络表,你就会看到很多杂乱的飞线,此时再点菜单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飞线就没有了。

请一定注意生成网络表前检查pcb文件,没有网络表的PCB在N多方面几乎不可能是正规的,有时会被整的哭笑不得。

俺也是在一家公司深受其害后学会的,他们的PCB文件不堪目睹,后来俺发现到水平差的公司倒也可以涨点水平^_^,哈!

网友H(2009-12-10):
顶起来,很久前就想做的事情,问也无果。

今才发现。

谢谢

网友I(2010-07-15):
protel 99se里这样操作
"Design"----"Netlist Manager..." , 点左下角“MENU”---"Export Netlist From PCB.....(从PCB板输出网络表)" 或Create.....(从连接的铜生成网络表)即可

网友J:
我想,对这样的情况,如果PCB是手工直接绘制的不是由SCH产生的PCB,无须考虑网络表的问题;如果是由SCH生成的PCB文件,可考虑尝试尝试15楼的做法。

网友K:
不可能的啊,试试十五楼的方法可行的..

网友L(2011-07-06):
网上有个视频教程可以参考,好像是在EDA365或PCB论坛。记不太清了,刚才找了下电脑内没有保留

网友M:
我是新手上来学习的,希望大虾们帮助!

网友N(2012-05-03):
:)学习了,这样的好贴应该顶一下。

网友O(2013-11-01):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