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疯掉了,这个电路,为什么IGBT超级热,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10-15):
Q2的上拉为510 ohm,R8为10 mohm,PWM15K,波形我看了,比较理想了,可区区4A的电流,那个IGBT就能达到70多度,我还有个很大的散热片呢,IGBT是20A/600V的@100摄氏度。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次惨了

网友A:
你看的哪点的波形?IGBT上面那里吗?

楼主:
是IGBT基极的。

网友A:
还是看看集电极的吧,看栅极的并不一定能表现集电极的

楼主:
嗯,示波器表笔挂了,晕啊,

网友B:
可能是你的IGBT型号选的不好吧

提高参数要求

网友C:
开关管发热的话,用示波器看波形,一般能看出来问题在哪

网友D:
70度也不算太高

楼主:
谢谢大家,一般重点检测哪里的波形呢?

我的表笔坏了,现在只能用鳄鱼夹替代,电压太高示波器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A:
可以用电阻分压来看. 探头有X10档的。

网友E:
Q3、Q4前级的电路不好,关断时阻抗较高

IGBT发热一般来说是驱动波形不干净、不陡峭。

网友F:
我看不懂 - -#

水平不行

楼主:
我刚才校正了半天驱动波形,问题依旧

现在的波形是,开通的时候,从0到12V约有300nS的时间,中间有抖动,加大驱动电流依然如故,想来这个抖动是由米勒电容引起的吧,然后是12V到15V,这个上升时间比较长,有10us,怎么都搞不下去,关断的时候是从15到2V基本没有太多延时,从2V到0V也有10多us的延时,这个是不是拖尾电流造成的?这种波形正常吗?IGBT的开关损耗怎么减小?除了开关损耗,还有什么会引起IGBT疯狂发热?谢谢

网友G:
Q3、Q4换个位置吧

前面的电路相应也改一下

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把三极管倒过来用……

网友E:
除了处于过渡区域的发热,就是饱和导通损耗,一般小。

“从2V到0V也有10多us的延时”问题就在这!!!

楼主:
怎么解决呢

我已经在栅极反并二极管了,就是为了快速关断,难道是8550不成么?还有我看Datasheet,IGBT在5V下就可以关断了啊

网友H:
4504接对了吗?

8050怎么接到了E上?

请尽量用C极。

你的IGBT的控制要用15V驱动吗?

网友I:
驱动电路形式不对路

dadodo讲的对,这种形式的驱动速率跟不上,改成集电极相连的。

网友J:
查一下IGBT有没有寄生振荡。

网友K:
不同意15楼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5楼: Q3、Q4换个位置吧

前面的电路相应也改一下

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把三极管倒过来用……

====================================================================

这是图腾柱,MOSFET的经典驱动电路,换了位置就倒塌了

网友K:
从楼主在14楼的描述来分析

开通时间远大于关闭时间,建议R5上并联加速电容。加速电容与R5之时间常数,以脉宽的1/3为宜。

楼主:
谢谢

请教楼上,寄生振动怎么测量?

这次我的示波器彻底坏了,晕啊晕

网友K:
刚才看错了

脉冲的下降沿10uS错看成10nS了, 抱歉...

驱动脉冲拖尾,会大大增加关断损耗, 重点要放在驱动电路上.

楼主:
我也觉得那个是拖尾电流

可要减小这个电流,能做的是否只有减小驱动内阻?我现在用5819反并这种方式是否可行呢?我刚换了个IR2117替换那个图腾柱电路,再试试看

网友L:
几种MOSFET驱动电路的研究

几种MOSFET驱动电路的研究 2006.05.0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南京210016)龚春英 刘 煜 肖 岚 来自:电源技术应用
    摘要:介绍并分析研究了几种较简单实用的驱动电路,给出了电路图,部分仿真波形或实验波。
    关键词:高频驱动电路
1 引言
开关电源由于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等优点,应用已越来越普及。MOSFET由于开关速度快、易并联、所需驱动功率低等优点已成为开关电源最常用的功率开关器件之一。而驱动电路的好坏直接影响开关电源工作的可靠性及性能指标。一个好的MOSFET驱动电路的要求是:
(1)开关管开通瞬时,驱动电路应能提供足够大的充电电流使MOSFET栅源极间电压迅速上升到所需值,保证开关管能快速开通且不存在上升沿的高频振荡;
(2)开关管导通期间驱动电路能保证MOSFET栅源极间电压保持稳定使可靠导通;
(3)关断瞬间驱动电路能提供一个尽可能低阻抗的通路供MOSFET栅源极间电容电压的快速泄放,保证开关管能快速关断;
(4)关断期间驱动电路最好能提供一定的负电压避免受到干扰产生误导通;
(5)另外要求驱动电路结构简单可靠,损耗小,最好有隔离。
本文介绍并讨论分析一下作者在研制开关电源中使用的几种结构简单可行的MOSFET管驱动电路。
2 几种MOSFET驱动电路介绍及分析
2.1 不隔离的互补驱动电路
图1(a)为常用的小功率驱动电路,简单可靠成本低。适用于不要求隔离的小功率开关设备。图1(b)所示驱动电路开关速度很快,驱动能力强,为防止俩个MOSFET管直通,通常串接一个0.5~1Ω小电阻用于限流,该电路适用于不要求隔离的中功率开关设备。这两种电路结构特简单。
功率MOSFET属于电压型控制器件,只要栅极和源极之间施加的电压超过其阈值电压就会导通。由于MOSFET存在结电容,关断时其漏源两端电压的突然上升将会通过结电容在栅源两端产生干扰电压。常用的互补驱动电路的关断回路阻抗小,关断速度较快,但它不能提供负压,故其抗干扰性较差。为了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可在此种驱动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级由V1、V2、R组成的电路,产生一个负压,电路原理图如图2(a)所示。
当V1导通时,V2关断,两个MOSFET中的上管的栅、源极放电,下管的栅、源极充电,即上管关断、下管导通,则被驱动的功率管关断;反之V1关断时,V2导通,上管导通,下管关断,使驱动的管子导通。因为上下两个管子的栅、源极通过不同的回路弃、放电,包含有V2的回路由于V2会不断退出饱和直至关断,所以对于S1而言导通比关断要慢,对于S2而言导通比关断要快,所以两管发热程度也不完全一样,S1比S2发热要严重。
该驱动电路的缺点是需要双电源,且由于R的取值不能过大,否则会使V1深度饱和,影响关断速度,所以R上会有一定的损耗。
还有一种与其相类似的电路如图2(b)所示,改进之处在于它只需要单电源。其产生的负压由5.2V的稳压管提供。同时PNP管换成NPN管。在该电路中的两个MOSFET中,上管的发热情况要比下管较轻,其工作原理同上面分析的驱动电路,故不再赘述。
2.2 隔离的驱动电路
(1)正激式驱动电路
电路原理图如图3(a)所示,N3为去磁绕组,S2为所驱动的功率管。R2为防止功率管栅极、源极端电压振荡的一个阻尼电阻。因变压器漏感较小,且从速度方面考虑,一般R2较小,故在分析中忽略不计。
其工作波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去磁绕组导通的情况,见图4(a);一种为去磁绕组不导通的情况,见图4(b)。
等值电路图如图3(b)所示,脉冲变压器的副边并联—电阻R1,它做为正激式变换器的假负载,用于消除关断期间输出电压发生振荡而误导通,见图5。同时它还可作为功率MOSFET关断时的能量泄放回路。该驱动电路的导通速度主要与被驱动的S2栅、源极等效输入电容的大小、S1的驱动信号的速度以及S1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有关。由仿真及分析可知,占空比D越小、R1越大、L越大,磁化电流越小,U1值越小,关断速度越慢。
该电路具有以下优点:①电路结构简单可靠,实现了隔离驱动。②只需单电源即可提供导通时正、关断时负压。③占空比固定时,通过合理的参数设计,此驱动电路也具有较快的开关速度。该电路存在的缺点:一是由于隔离变压器副边需要一个假负载防震荡,故该电路损耗较大;二是当占空比变化时关断速度变化加大。脉宽较窄时,由于是贮存的能量减少导致MOSFET栅极的关断速度变慢。表1为不同占空比时关断时间toff(驱动电压从10伏下降到0伏的时间)内变化情况。
表1不同占空比时toff的变化情况占空比0.30.370.45toff(微秒)2.40.80.4
(2)有隔离变压器的互补驱动电路
如图6(a)所示,V1、V2为互补工作,电容C起隔离直流的作用,T1为高频、高磁率的磁环或磁罐。
导通时隔离变压器上的电压为(1-D)Ui、关断时为DUi,若主功率管S可靠导通电压为12V,则隔离变压器原副边匝比N1/N2为12/(1-D)/Ui。为保证导通期间GS电压稳定C值可稍取大些。实验波形见图7(a)。该电路具有以下优点:
①电路结构较简单可靠,具有电气隔离作用。当脉宽变化时,驱动的关断能力不会随着变化。
②该电路只需一个电源,即为单电源工作。隔直电容C的作用可以在关断所驱动的管子时提供一个负压,从而加速了功率管的关断,且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但该电路所存在的一个较大缺点是输出电压的幅值会随着占空比的变化而变化。当D较小时,负向电压小,该电路的抗干扰性变差,且正向电压较高,应该注意使其幅值不超过MOSFET栅极的允许电压。当D大于0.5时驱动电压正向电压小于其负向电压,此时应该注意使其负电压值不超过MOSFET栅极的允许电压。所以该电路比较适用于占空比固定或占空比变化范围不大以及占空比小于0.5的场合。
6(b)为占空比大于0.5时适用的驱动电路,其中Z2为稳压二极管,此时副边绕组负电压值较大,Z2的稳压值为所需的负向电压值,超过部分电压降在电容C2上,其实验波形见图7(b)。
(3)集成芯片UC3724/3725构成的驱动电路
电路构成图如图8所示。
其中UC3724用来产生高频载波信号,载波频率由电容CT和电阻RT决定。一般载波频率小于600kHz,4脚和6脚两端产生高频调制波,经高频小磁环变压器隔离后送到UC3725芯片7、8两脚经UC3725进行解调后得到驱动信号,UC3725内部有一肖特基整流桥同时将7、8脚的高频调制波整流成一直流电压供驱动所需功率。一般来说载波频率越高驱动延时越小,但太高抗干扰性变差;隔离变压器磁化电感越大磁化电流越小,UC3724发热越少,但太大使匝数增多导致寄生参数影响变大,同样会使抗干扰能力降低。故根据实验研究得出:对于开关频率小于100kHz的信号一般取(400~500)kHz载波频率较好,变压器选用较高磁导如5K、7K等高频环形磁芯,其原边磁化电感大小约1毫亨左右为好。这种驱动电路仅适合于信号频率小于100kHz场合,因信号频率相对载波频率太高的话,相对延时太多,且所需驱动功率增大,UC3724和UC3725芯片发热厉害温升较高,故100kHz以上开关频率仅对较小极电容的MOSFET才可以。对于1kVA左右开关频率小于100kHz场合,它是一种性能良好的驱动电路。该电路具有以下特点:单电源工作,控制信号与驱动实现隔离,结构简单尺寸较小,尤其适用于占空比变化莫测或信号频率也变化的场合。
3 结语
本文介绍的几种MOSFET驱动电路均有以下优点:结构较简单可靠;单电源工作;适用于中小功率开关电源。以上电路均已应用到不同功率的实际开关电源的原理样机中,经过了实验的检验。

网友M:
R5并加速电容,+15V必须并104和103的电容

网友M:
还有,你的吸收电路D2接错位置了,容易上电损坏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

RCD缓冲的确有问题的,应该是RD并联后串C到地的,已经换过

楼主:
刚才测量了下温度

运行了90分钟,环境温度22度,负载电流平均4A,IGBT表面温度55度,散热片背面相对IGBT位置52度,散热片顶端48度。晕啊。还是这么热

网友L:
温升33度,不算热

楼主:
请教楼上,

IGBT的温升应该有个什么标准吧,不知道,我这个温度是否还能在降,因为我现在没有盖盖子,盖了盖子后温度不晓得还要高多少

网友N:
ST 推Vcom电压校准芯片 TFT液晶显示器屏闪消除实现自动化

  高性能模拟和混合信号产品的领先供应商意法半导体(纽约证券交易所:STM)今天推出一个内置I2C串口的可编程Vcom电压校准芯片。新产品简化了制造商在TFT(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板生产过程中消除屏幕闪烁现象的电压调整过程。如果与ST独有的自动闪烁检测解决方案配合使用,新产品STVM100可以使电压调整实现自动化,因为不再需要机械式电位差计,这种方法降低了劳动成本,同时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

  屏幕闪烁是TFT-LCD显示板的固有特性,要想消除闪烁现象,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调整Vcom (‘共用电压’,大约是模拟电源|稳压器电压AVDD的二分之一)。如果把 Vcom电压校准芯片STVM100 设计到电视机内,操作工或自动化程序可以在制造过程中通过I2C接口直接调整公用电压,而无需再使用传统的电位差计进行人工测量调整。

  一旦找到理想的Vcom电压设置参数,就可以把这个参数保存在STVM100的EEPROM 内存中。 这样,每次打开电视机时,系统会自动调用公用电压设置。EEPROM支持重复编程的优点为显示器厂商提供了很高的生产灵活性,他们可以不限次数地调整显示器的共用电压。

  该芯片的公用电压调整共128个步进,最高和最低电压值由三个外部电阻确定。新产品现已量产,采用8引脚的3 x 3mm TDFN8封装或3 x 3mm TSSOP8 封装,订购1000件,单价1.09美元。

  关于意法半导体(ST)公司

  意法半导体,是微电子应用领域中开发供应半导体解决方案的世界级主导厂商。硅片与系统技术的完美结合,雄厚的制造实力,广泛的知识产权组合(IP),以及强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意法半导体在系统级芯片(SoC)技术方面居最前沿地位。在今天实现技术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ST的产品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公司股票分别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巴黎Euronext股票交易所和米兰股票交易所上市。

相关连接:2520AN103M2

签名:欢迎进入中国电子市场网

 相关链接:http://www.chinaicmart.com/suppliers/219/2520AN103M2.html

网友L:
光从温升的角度来看,33度不算高

但这个温升是在电路设计合理的情况下,因正常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产生的。

就你的电路而言,驱动的下降延有问题,参照我上面的转贴里的电路(图2b)改改
输出的吸收电路也有明显的问题

楼主:
谢谢

输出的RCD吸收网络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我要带一天负载试验,在试试看

网友O:
光偶7脚内部电路错了

网友P:
用IGBT专用的光耦啊。

我看到很多变频器里面的IGBT驱动都用的一种叫A314J的隔离光耦呢,据安捷伦的手册说可以提供高达2.5A的峰值驱动电流。

楼主:
今天把壳子罩上,上午带负载跑了2个多小时

IGBT表面温度72度,OMG

网友E:
把光耦直接换成安捷伦HCPL3120吧,驱动低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