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样的布线行吗?

楼主(2007-10-15):
Protel Design System Design Rule Check
PCB File : Documentsxin.PCB
Date     : 15-Oct-2007
Time     : 09:46:18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Pad R3-1(9515.185mil,11038.685mil)  TopLayer and
                     Arc (9515.185mil,11032.28mil)  TopLayer
  (8548.022mil,10837.578mil)(8583.8mil,10801.8mil)  TopLayer and
                     Pad C7-1(8584.2mil,10801.4mil)  TopLayer
 9341.354mil,1013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9202.2mil,10141.2mil)(9266.149mil,10141.2mil)  TopLayer and
                     Pad T8-1(9266.354mil,1013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9266.354mil,10051.752mil)(9266.354mil,10138.965mil)  TopLayer and
                     Pad T8-1(9266.354mil,10130mil)  TopLayer

                     Pad T5-2(9343mil,10261.6mil)  TopLayer
Rule Violations :173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0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10mil) (Max=10mil) (Prefered=10mil)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Polygon Arc (9720.472mil,11232.6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8494.354mil,9932.965mil)  TopLayer  A (8665.029mil,10722.37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8778.354mil,11162.96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Rule Violations :327

Processing Rule :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mil) (Max=100mil)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More than 500 violations detected. DRC stopped!

Violations Detected : 501

网友A:
嗯嗯

我不行了~~~~~~~

楼主:
知道说一下

这不是我布的。完全手布的,没有网络表,我没有实际做过板子,知道的说一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B:
没网络表就做DRC?

两个办法:
1、改DRC规则
2、加上网络表重新再来

楼主:
网络表出现UnName Net?

我从DesignNetlistManagerMenuCreatNetlistFrom Connected Copper...生成网络表,再导入,但出现一些UnName net ,不知为什么?

楼主:
谢谢dadodo

谢谢dadodo,出现UnName Net 是不是连线没有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