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模糊的问题,380V/150KW的用电器,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7-10-16):
1.既然用电器用380V,那么要接3根相线,问"电流是多少?",指的是每根相线电流?
150KW 除以 380V =395A, 这个395A是3根相线总电流?即每根相线电流为395/3=132A?
2. 380V/150KW的交流接触器,3线输出,每一线能输出多少A?

网友A:
那要看怎么接线了

如果三相接线(3线或4线)在均载的情况下相平均电流是计算值的1/3,如果是单相接线(相间接线,仅2线)则是足值。至于交流接触器的触点电流要看该接触器的规格,只能去查手册或看标牌(一般接触器上都有)。

网友B:
楼上错了

建议看一下电工手册
通常估算电流为每千瓦X2(三相电路)每相

网友C:
用投影算法就知道了(单相乘二)。

楼主:
楼上能否细讲.我还不太理解.

网友D:
三相相位不同.

网友E:
如果是电阻负载,功率因数是1,应该是每相50kW,5000/220=227A。

另外,每千瓦2A电流是指电动机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