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2):
(无正文)

网友A:
RE:

1,你怎么知道是反接?怎么接要根据电路中哪边的直流电压高低来决定的
2,滤波

楼主:
回awey

“你怎么知道是反接?怎么接要根据电路中哪边的直流电压高低来决定的 ”
   因为给的应用电路就是反接的(我指的是以音频输入端为正)!按您的说法输入端电容正极是那边直流电压高就接那边吗?
    2.滤波,可是输入的是音频信号,滤波是滤除尖峰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