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变形HCMOS波形?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7-10-22):
  不知道为何产生这个现象?
  都不知道那个尖尖叫做什么?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先谢啦~~~

楼主:
U2采用的是安森美的SOT23-5封装的与非

U2采用的是安森美的SOT23-5封装的与非门...
在线等...
大侠快快来...

网友A:
你的电路中存在非线性环节及阻抗失配所致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工作在较高的频率下,电路板上或信号通路元件的分布参数导致额外的LC非线性环节引入从而构成“分布”振荡电路所致,称“振铃现象”。另外,振铃现象还与阻抗不匹配有关,高速/高频电路设计时必须考虑传输阻抗的匹配问题,否则分布参数就会出来作怪。

楼主:
有没有怎么改进的建议

我的这个电路工作频率为10M.
与非门就当一个转换器,
将10M的正弦波转换为HCMOS波形.

网友B:
好象这个问题哪个贴讲过?

网友C:
如果不影响后级工作,可以不处理

网友D:
把R14换成几十欧的电阻再测测看?

网友A:
给你个最简单的方法

不要用带A的门,那是高速器件,还贵,用普通HC门试试,至少会有改善。

网友E:
...

把R15由串联改为在器件旁边上拉或下拉

网友F:
合格的测试波形

 合格的测试波形

网友F:
在输出端串电阻 R14=10欧时的波形.

在输出端串电阻 R14=10欧时的波形.

网友F:
在输出端串电阻 R14=33欧时的波形.

在输出端串电阻 R14=33欧时的波形.

网友F:
电阻越大,上升沿时间越长.

电阻越大,上升沿时间越长.
波形上升的时侯出现回落点的地下就越下.
不知道为何?
出现在这种现在像是何原因?

网友D:
阻抗不匹配导致的。示波器探头改成X10再测。

数字电路出现这样的波形都很正常的

网友G:
应该要在输入端并电阻

实际上还是欠阻尼状态的阻尼振荡
再输出端串电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只是改变了电平位置罢了

应该要在输入端并电阻,以增加阻尼系数

网友D:
输入端是示波器内部,不好并啊。

楼主:
探头

14楼: 阻抗不匹配导致的。示波器探头改成X10再测。

数字电路出现这样的波形都很正常的

探头本来就是用的X10的...

楼主:
回15楼

15楼: 应该要在输入端并电阻

实际上还是欠阻尼状态的阻尼振荡
再输出端串电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只是改变了电平位置罢了

应该要在输入端并电阻,以增加阻尼系数

---   怎么在输入端并电阻?
是示波器的输入端? 我拉探头的阻抗是10.8PF//1.5M .

楼主:
自已顶上来

自已顶上来
继续找大侠...

网友H:
正弦波用这种芯片本来问题就较大

整型至少该把 1G00 换成 1G14
数字芯片输入不规范电平,过渡区电源电流很大,会加剧波动,电源滤波更要做好,还要注意布线

不知道你用的正规 PCB 还是临时搭的电路。
另外,示波器用 50ohm 阻抗也许会好

网友F:
我再用1G14试试

我再用1G14试试

PCB当然不会是临地搭的.

网友I:
layout的线特征阻抗应该不匹配了

out端并联几十欧的电阻试试,注意要靠out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