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过冲”,“变形”的通俗一点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23):
懂信号完整性的就不用看下面的了,不懂的话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单向数据流
数据流出端串一个电阻,51~100欧,接收端上拉或下拉,如果你不懂信号完整性就用100欧,这个电阻知道怎么算就不用看下面的啦。

双向数据流
两边上拉或下拉,或者一个上拉一个下拉,100欧。

网友A:
其实就是阻抗匹配,减少反射。

网友B:
懂的话,当然不用看

不懂的,看完更糊涂。

网友C:
哈哈~~~~的确有点...

参考一下这个: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4.html

还有这个: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11025.html

网友D:
本来懂的

被这个牛人说的不懂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