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上若挂有两个主机的话 sck的频率

楼主(2007-10-23):
我不太明白 的地方:两个主机的话 都输出自己的sck,会在总线上产生 wire-AND 的冲突的,这个咋解决??

网友A:
两个主机??

当两个主机I2C没发送数据时,转为从机模式,待到要发数据时,检测另一个主机是否占用了总线,待到他悉放总线后,再发送数据,这样就可以防止冲突

网友B:
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主机活动。

楼主:
yy

当两个主机同时检测到总线空闲时,都启动一次传输时 可 产生 冲突的呀
,I2C datasheet里 提到有个仲裁机制,我没太明白 两个主机的 Sck 如何保证不造成由 线与 造成的 sck 冲突??

网友C:
同時只能有一個主機,所以不存在clk沖突

關于他們的仲裁
協議說的比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