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啸叫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7-10-24):
各位前辈:
    我在做一对讲设备,要求MIC和喇叭装要在同一机壳内,里面我采用的电路是TEA1062+LM386,现在的问题是一接通电源就有很大的啸叫,结构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那机壳是买的现成的在使用的产品,我想请教各位,能不能在电路上做改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分开调试好了两个通路),谢谢各位!!!

网友A:
两点

首先检查"消测音电路",其次检查声反馈

网友B:
俺玩过,消侧音解决小部分问题

大增益时最终还是要靠自动方向切换

楼主:
谢谢,消侧音应该没多大问题

消侧音应该没多大问题,因为我那是从电话机里直接搬过来的.

网友C:
MIC的选择很重要

要强指向型的

网友D:
调小音量就可以了。

  要调大音量就加dsp处理吧。

网友E:
叫得比他更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