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推荐好买的隔离运放,谢谢!!

楼主(2007-10-24):
没社么特殊要求,市电整流滤波后分压,运放隔离后传到后级电路即可,要便宜好买的,最好赛格能有现货,谢谢!!!

楼主:
各位指点下吧 谢谢!!

网友A:
力源多的要命

网友B:
没便宜的,要便宜建议改方案

网友C:
谢谢!!!

光藕线形的也不好弄啊

网友D:
隔离运放没有便宜的

网友E:
关键看精度要求!

无非是交流电压的隔离检测,关键看要求有多高的精度?
精度要求高,用精密电压/电流互感器;
要求不高,线性光藕足够了:HCNR200,满大街都有卖,也不贵,如何应用在网上找。

网友F:
贵的方案:AD202/AD204

但是方便:不用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