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内部的基准电压,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7-10-24):
请教各位了

msp430单片机,内部的基准电压,精度能达到多少

能达到0.4%吗?温飘也不知多少..??

网友A:
这个在器件手册中会有注明

要好好看手册,原文的,不过MCU的内部基准都不会有太高精度。

网友B:
精度0.1V(常温)

温度漂移就不知道了

楼主:
多谢各位。

我翻了,还是没找到,我再找找。

我寻了一款ad580。。。价格是肖贵了点。。。

网友C:
可能你下载的datasheet不是完整版的,而是一个概要而已吧

网友D:
TI的内嵌基准还是不错的,chunyang

不知道他们怎么弄得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