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24):
哪位大侠用过组合三极管IC(即多个三极管封在一起,一边为b集,一边为C集,共射集),请列几个型号供小弟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A:
两个三极管的用过

PNP:XN1401
NPN:XN1501

网友B:
这种管子也有不少

常见的双3906,双3904,3904+3906,双2N7002,四2N2222,以飞兆、安森美、PHILIPS为主,这些市场上容易买到。

罗姆和松下的双管多管就更多了,型号太杂,不一定好买。

楼主:
谢谢

1401,1501可以用,只是因为我板上的三极管太多了,不知是否有6个或8个(越多越好)封在一起的!

网友C:
至少的说下用途和参数要求,比如是工作在线性还是开关状

ULN2003--7组NPN型达林顿管
ULN2803--8组NPN型达林顿管

楼主:
参数无要求

无特别要求,起电流放大作用(驱动超高亮LED,IC的IO驱动电流不够)。只要电压大于12V、电流大于50mA就可以!我一个板要用70多个三极管(NPN、PNP都有),用单个的话加工太麻烦啦!有劳各位给俺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D:
xwj 不是已经说了么

而且 xwj 说的是很常见比较好买的型号。

网友B:
楼主可以连基极电阻都省了

就是不省钱

网友D:
没错,就是不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