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马达驱动,MOS管全桥驱动MOS管老烧掉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7-10-29):
Q1,Q2MOS管 IRF9024  这两个老是电源一接上就烧掉(外接12V电压),U1 为TC4469,Q3,Q4  为IRF024.

网友A:
马达上串个小电感

网友B:
通电就烧管跟电机没关系吧

网友C:
当然有了

楼主的马达是"大功率马达",启动电流很大D.

网友D:
串个小电感??不可以串电阻吗?

网友A:
电阻有功耗的

网友C:
得大多在电感呀

还是PWM软启动好

网友B:
看楼主用9024

电流应该不会很大,如果这个大功率电机电流很大,选9024就是选型错误。

楼主的电机是多大额定电流的呀?

网友E:
串个小电阻。在正常工作时,这个电阻上的功耗很小。

网友F:
我。

上电,注意你的上电时的状态,看样子是MOS直通。建议你确定你上电时的引脚电平。

楼主:
今天我检测了下,上电后Q1  G=1截止 MOS的D=1 S=0  但是Q1他却烧掉了,
Q2 G=0导通 D=S=1 MOS管很烫

楼主:
9楼的朋友你好

    电机的电流8-10A都可以,对于P-MOS管我还是第1次用,它是 负的电压和电流  我就把 D,S两级倒接,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的,但截止时Q1还是烧掉了,导通的Q2虽然没烧掉但是很烫的

网友A:
楼主是MOS新手?

D、S可不能随便倒接的,里面有二极管。

楼主:
9024他要求电压是-55V  电流是-11A的  只有反接才可以实现把

楼主:
新问题

我设置的程序是PWM=50% 控制信号高点平  他选通的是Q2,Q3工作,但是当我接上Q1,Q4的话Q1就烧掉,只接Q4的话  芯片TC4469一上点就很烫,只接Q2,Q3的话工作很稳定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找了半天找不出来  郁闷死了。有高手指导下吗?

网友G:
7楼的才是正解,

同时建议加适当的死区时间,当然PCB设计不合理照样干掉mosfet

楼主:
回答17楼

我的全桥的逻辑图没什么错误,用万用表检测好象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容易烧掉,断开后我测MOS管的高低电平也和我的逻辑图对上的.不过MOS管我还是第一次用,不过看到负的电压电流有点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把 D,S倒接

网友G:
我没有弄过全桥驱动马达,

但对这种电路了解一点点,

通电就烧管,上下管同时导通的可能性大,上电时序要注意,有必要就用上7楼说的软启动
驱动负载烧管,可能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去了,还有看看驱动电路是否正确,元器件是否有问题,

马达换向时烧管,如果上面几点都没问题,驱动信号要有个间隙,也就是说,管子分为两组交替交叉导通的,当一组管子关闭后要等一会再让另外一组导通,因为管子开关都有个延迟时间,虽然很小,但不能忽视。

图也看不清楚,描述也不是很清楚,我还是没有搞懂你这个驱动电路的工作模式,是简单的换向开关,还是引入了PWM调速的?

网友B:
楼主真聪明

“看到负的电压电流有点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把 D,S倒接”

Q1的D、S倒接,只要Q3开通,Q1肯定烧掉。

下面说说MOS管很烫的原因,占空比50%:
1、如果时序正确、接线正确……一切正确的情况下,9024的Rds是0.175欧,电机工作电流10A,仅导通功耗就要10*10*0.175*0.5=8.75W。
2、时序正确,D、S反接,体二极管导通压降算1V,功耗10*1*0.5=5W。

就算楼主电路没问题,散热不好也会烧管子的。

网友H:
H桥,上面的管子驱动与下面的管子驱动共地了吧!

楼主:
回复21楼

我共地的

网友I(2013-01-25):
引用 网友G:
同时建议加适当的死区时间,当然PCB设计不合理照样干掉mosfet

为什么就一组MOS管发烫啊?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J:
6年的老帖子了

网友G:
codefish?
这么多年了,我都没印象回过这个帖,也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后来发现,老A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个级别的问题,现在不需要在MP的群里讨论了,以前讨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