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布局与串口无法通信问题

楼主(2007-10-29):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以前做过几次PCB板,这次为了节省空间,就把232芯片连接的那4个电容(贴片式的)放到232芯片的PCB板后面(以前都是放在同一面的右上方的),现在样板做出来,焊上232电路芯片,发现无法与PC机进行通信,LM单片机工作正常的,可以下载及调试,但就是无法通信,试了几个样板都这样,不知为什么,那位老兄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A:
应该不是布局的问题

232芯片很好检查的。看看是不是电容焊错了,检查供电。用示波器量发送接收管脚。怀疑多半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与布局无关,除非你布得太离谱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找到原因了,是接收和发送脚搞反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