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上升下降沿识别

楼主(2007-10-31):
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使输入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都可以输出一个正脉冲。
如图: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单稳态电路

有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例如74HC123。

楼主:
这么说有好多种方法可以实现了。

是不是?

网友C:
to alice84

 异或门怎么连

网友D:
确实,至少是一个时序电路。

网友E:
搜一搜网站里的 倍频 关键词,肯定有讨论过的

网友C:
好像用异或门也可以

自己和自己异或,但有一路要有个延时,不知道对不对,前辈指点

网友F:
相当于倍频了,呵呵

网友G:
呵呵,10楼是对的

就是要自己多动脑筋!

网友H:
异或门要参考时钟吗? 翻转之后怎么恢复?

网友D:
十楼:这样就不是简单的异或门啦。

网友C:
不是简单的异或门?拿是什么,请指点

网友D:
15楼: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

必须加一个延迟,那就不是简单的异或门拉。

网友C:
哦 我还一位器件特殊呢

网友I:
异或门要用两相时钟

同频,但占空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