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表的原理是什么,有电流流过就能显示出电压

楼主(2007-10-31):
看见有些技术员拿着钳表测电流,只要钳住导线就可以测电流大小了,不用碰到导线也可以,看起来很方便也很安全,但不知到其中的原理,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百度:

钳型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一样。

初级线圈就是穿过钳型铁芯的导线,相当于1匝的变压器的一次线圈,这是一个升压变压器。

二次线圈和测量用的电流表构成二次回路。

当导线有交流电流通过时,就是这一匝线圈产生了交变磁场,在二次回路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流的大小和一次电流的比例,相当于一次和二次线圈的匝数的反比。

钳型电流表用于测量大电流,如果电流不够大,可以将一次导线在通过钳型表增加圈数,同时将测得的电流数除以圈数。

网友B:
就一个电流互感器了

   电流互感器,注意二次线圈开路的话,可以产生上万伏特高压,最近设计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那示波器的电流探头,原理又是什么?

直流的也可以测得。

网友D:
示波器电流探棒是利用霍儿效应

楼主:
测交流很好理解,但它也能测直流,这就想不通了

网友E:
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