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不够用了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楼主:
没办法解决吗?不想换单片机了。

网友A:
如果不是同时用,可以用数据选择器/分配器进行切换

也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如果需要同时使用,可考虑串口扩展片,有1扩3的,也有并口总线原生多串口片。

楼主:
不是同时用,

用F149也可以,有两个USCI,可又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