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原理图里面的稳压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11-02):
图里面的D8,就是最下面那个稳压管,这个稳压管的作用是不是和TL431重复了?如果没有重复,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确是并列作用

单独用D8的效果远不如TL431.它是设计者为过压保护而设,平常不掺入工作.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不对吧?
这里TL431是4.9V动作,稳压管4.7V动作,根据电阻计算,这里431一般是不会烧坏的,何来保护一说?

网友C:
TL431是4.9V动作不错 稳压管4.7显然不会动作

这里431一般是不会烧坏不错   但是他的取样电阻很容易开路。从可靠性的角度讲 4v7要可靠得多

网友A:
谁说保护431的?

网友D:
D8,我看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E:
呵呵,我的想法呢,就是D8和U2(两个虚线框)任选一个安装

一个是低成本方案,稳压精度差
一个贵一点,稳压精度好

当然,D8的值要改一下才对。
如果非要一起安装的话,则D8是买了个附加的保险,防止万一431那一块失效时输出电压急剧身高的

4楼分析错误,稳压管不是4.7V动作,还要考虑光耦中的LED压降哦!
也没人说过什么“保护431”哦

网友D:
这下挺会说话的哈

我此时倒是觉得,R8和R9的用法有意思。

网友A:
如果单用D8的话,电压变化肯定超过20%

网友E:
正常接法和参数,你实际做过电源的话就会知道的

呵呵,马上来个“不会说话的”,气死你丫的!

楼主:
11楼,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能具体说一下有啥实际意义吗?为什么做了电源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