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取电问题

楼主(2007-11-07):
(无正文)

网友A:

串口4、7脚可以通过PC程序控制输出得到+10V左右电压。

网友B:
同意楼上~~~DTR,RTS默认输出-10V

int CVICALLBACK DTR_CHECKBOX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int val;
    int openmode;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G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COMMCTRLSEL, &openmode);
            if (CommPort) {
              G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CHECKBOX_1, &val);
              if (val == 0)
              {
                  if (openmode == 0)
                  {
                      ComSetEscape (CommPort, CLRDTR);
                  }
                  else
                  {
                    HotComm_SetEscape (CommPort, CLRDTR);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RILED, HotComm_GetRINGPin (CommPort));
                  }
              }
              else
              {
                  if (openmode == 0)
                  {
                      ComSetEscape (CommPort, SETDTR);
                  }
                  else
                  {
                    HotComm_SetEscape (CommPort, SETDTR);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RILED, HotComm_GetRINGPin (CommPort));
                  }
              }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DTRLED, val);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COMMERROR, "");
            }
            else {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DTRLED, 0);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CHECKBOX_1, 0);
            }
            break;
    }
    return 0;
}

int CVICALLBACK RTS_CHECKBOX (int panel, int control, int event,
        void *callbackData, int eventData1, int eventData2)
{
    int val;
    int openmode;
    switch (event)
    {
        case EVENT_COMMIT:
            G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COMMCTRLSEL, &openmode);
            if (CommPort) {
              G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CHECKBOX_2, &val);
              if (val == 0)
              {
                  if (openmode == 0)
                  {
                      ComSetEscape (CommPort, CLRRTS);
                  }
                  else
                  {
                    HotComm_SetEscape (CommPort, CLRRTS);
                  }
              }
              else
              {
                  if (openmode == 0)
                  {
                      ComSetEscape (CommPort, SETRTS);
                  }
                  else
                  {
                    HotComm_SetEscape (CommPort, SETRTS);
                  }
              }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RTSLED, val);
            }
            else {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RTSLED, 0);
              SetCtrlVal (panelHandle, PANEL_CHECKBOX_2, 0);
            }
            break;
    }
    return 0;
}

楼主:
多谢,各位

串口调试软件里,控制rts和dtr..就有了电压+10V了...

网友C:
标准的是15V的

网友B:
实际为+-10V左右,标准的是15V~~~

网友D:
经典的串口取电电路

网友E:
如果加上电荷泵,就不用软件设置了

网友F:
标准是12V吧

电脑中的电源只有+-12V给RS232供电的。

网友G:
呵呵,电路是要和软件配套的;-)

在PC上用软件把DTR,RTS设为逻辑0,就能输出正电压了,
不过串口IO输出的电流比较小,只适合一些小工具、小电路使用

要电流大的话就从USB取电,每个端口可以提供500mA的电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