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104PF和瓷片104PF电容的区别????

楼主(2007-11-07):
对于IC供电端的滤波电容大多会使用104PF的瓷片电容,而很少用104PF的贴片电容.这两种电容的区别大吗?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谁说的?

谁说的?
IC供电端的滤波电容大多会使用104PF的瓷片电容,而很少用104PF的贴片电容

我们布板的时候IC电源pin退耦都是贴片的

网友B:
认识有误,电容的特性是由材料而非封装决定的

当然,不论封装形式如何,电容的种类有很多,要根据应用的要求正确选择。

网友C:
呵呵,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电解电容,同样工艺下高个子的ESR、ESL都会明显小一些

Re 2楼:IC供电端的滤波电容用直插的还是贴片的都没什么关系吧,这个只和你的设计有关,想怎么用都行的

网友B:
呵呵,人家问的是0.1uF的电容啊

虽然过去确实有这个规格的铝电解,我手头还有几只,但SMD铝电解已经没有这个规格了,这么小容量的也不存在ESL、ESR问题啊。

网友D:
回:XWJ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楼: 呵呵,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比如电解电容,同样工艺下高个子的ESR、ESL都会明显小一些

这么说高的总比胖的好

网友C:
呵呵,相同厂家相同工艺下是这样的,但也不能排除厂家造

网友E:
ESR、ESL是什么?弱弱的一问

网友E:
知道了

ESR: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or 等效串联电阻
ESL: Effective series inductance 等效串联电感

网友B:
对一定容量以上的铝电解电容而言,参数上瘦高的比矮胖的

    不过还得有个前提:同样生产工艺。瘦高结构的典型应用就是PC主板上的滤波电容,但瘦高的体型在多数应用中占用高度过大,所以从实际市场占有率来看,矮胖的还是多数。
    铝电解电容性能最佳的封装还不是瘦高的而是细长的卧式封装,引线在两边,占用高度不大但占用PCB面积却相对很大,目前主要是部分工业级产品还在少量使用。从传统上讲,西方老牌生产商有做卧式铝电解的习惯(电子管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日本生产商却主要做立式的,在这个领域,1970S是个分水岭,进入1980S西方生产商全面溃败,而中国大规模引进的相关技术全是日式的,到今天,已经彻底看不到欧美的大宗常规铝电解产品了,只有零星几个欧洲小作坊式的公司还在半手工的生产着特种应用的极品铝电解。

网友F:
怎么问这个......

这个问题好像不应该问哦,这样让大家以为楼主是外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