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11-07):
请教各位大侠
  我设计了一款逆变电源.输入为电瓶+12.5v,输出为+/-24*3A.逆变器初级为15圈*2,次级为30圈*2.但电路输正负电压不对称.正电压:+26.4v,负电压:-22.4v.怎样才能让正负电压对称呢?特向各位大侠请教!!!!!!!! 电路如下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7152842661.pdf

网友A:
频率多高的?

网友B:
问题出在变压器上

明显是初级两个线包不对称:直流电阻、磁耦合不一致。

网友A:
不知到他的频率是多高的?

说是“逆变电源”,频率可能不高,494低频工作时是很不稳定的。

网友B:
还有这种事?

TL494没玩过低频

楼主:
re

各位大俠
  那有何辦法讓正負電壓對称呢?

网友B:
先回答awey的问题吧

还有,你变压器的初级是咋绕的?

网友A:
还有更奇怪的

如果死区调得很小,当占空比很小时,两路输出会出现可怕的同相位的情况。

TL494的Datasheet里好像有一个工作频率范围的参数。

楼主:
re

回7樓
  順時針15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