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长问题

楼主(2007-11-08):
手头有个直流电源24V供电,输出最大100mA电流编码器,线长在50M内一切输出正常,当导线增长到100M时,会丢信号(示波器查看)异常?请教如何克服这一异常???谢谢!

网友A:
这怎么能说是异常?

完全是正常现象。

信号也没有丢,只是波形发生了畸变,信号接收部分识别不出了。

信号输出端加大驱动能力以减少线间电容影响,信号线两端尽量减少反射(不过你的显才100m,这个问题不大),信号接收端采用施密特电路抗噪声,必要时降低传输速率。

网友B:
你的通信速度?

楼主应该首先告诉人家通信速度,大家才能帮你想办法啊

网友C:
加个驱动即可

或者接收电路先整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