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事,我打算把一个不超过10W的负载接在

楼主(2007-11-08):
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端的任意两根线上,这个变频器是用来带动一个三相电机的,电机功率约1kW。

这个额外的约10W的负载前端是一个普通的工频变压器,经降压、整流给后面的电路供电。

请问这么干行吗?有没什么大的危险?
变频器输出的任意两端实测电压不高,约200V,所以应该是安全的,不知是不是又要挨批^_^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这得看变频器来定,估计打PP的可能性大:-)

网友B:
最好试验一下

哈哈

网友C:
-

变频器本是由:交流-直流-交流.你若真要取直流,不如直接从变频器内部接出来用.不过可能需要降压.

网友D:
应该和变频器有关系吧

网友E:
既然是变压器

接在变频器输入端即工业电网上不好么?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还有Maychang老师指点!

哈,这样的:因为后面这个小电路要求必须同步这个电机!
要求电机工作,后面那个电路就工作;电机停机,后面也停止!
响应时间只要感觉上是同步或受控于电机就可以了,何况电机还有惯性!

因为是机器,本身就没电路板,就一个变频器加几个开关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想越简单越好,别人的机器好像用继电器控制的(还没能细看),我总觉得继电器用在这里既不妥也麻烦,而且还得用很贵的继电器,几块钱的继电器都是用在PCB上的,而且因为本来很简单的,可能会因为一个继电器给弄复杂了,所以就想能不能有尽可能简单的方法实现,所以今天突然脑筋开窍^_^

其实发帖之前已经接上啦,而且通电运行了好一会,看样也没什么

我想只要变频器输出频率不远小于50Hz应该就没问题,毕竟才几瓦,我是这么想的,看来明天得查一下输出频率范围.

多谢啦,多多指教,这里有礼啦!

网友F:
可以接,但不能用变压器

频率问题,用DCDC好了。

网友G:
变频器带电机,起动时从很低的频率开始升频,变频器没有问题,小变压器也挺抗折腾,频率低时电压也低,但是低频时小变压器输出多少,还能提供正常工作电源吗?

网友H:
担心低频时变压器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