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低频方波求均值电路

楼主(2007-11-08):
遇到一个问题,一个频率在250Hz的方波,电压平均值为7V,占空比50%,最低0V,最高14V,如何设计一个电路,可以输出7V的直流?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啊

网友A:
以前做个类似的

用模拟开关来实现的,就是用被测方波来控制模拟开关的通和断在输出取的平均值,频率不能太高,否则线性不好

网友B:
250Hz应该没有问题

原理上说,把各次谐波频率都滤掉,只保留直流成份,就是平均值。

网友C:
这些参数都知道,没必要求了

250Hz的方波,电压平均值为7V,占空比50%,最低0V,最高14V

网友D:
就是,输入信号都不变,直接搞一个7V的直流电源不就得了

网友C:
哈哈,00

我的帖子算不算精华?

不受常规思路限制嘛∨

网友E:
用AD采样吧

AD还原波形,得到幅值,占空比等信息,再计算平均值

如果是方波,I/O直接读就可以了

网友F:
4楼、5楼太有才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