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怎么用单片机怎么开发呀?

楼主(2007-11-08):
在网上投了份简历,求职单片机开发方面的工作。
有家用人单位是做机器人的,问我能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机器人只是听说过可以用单片机开发的,但具体的就不了解了。
请教:
给推荐一些相关的资料。
有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吗?给指点一下,设计机器人的工作用单片机怎么做呀?
谢谢!

网友A:
“机器人”事实上是控制系统

由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组成,很多复杂场合的应用需要掌握控制论,用MCU做的就是“小儿科”了,不会有太复杂的功能,掌握MCU应用设计并具备基本控制系统的结构思想就够了。

楼主:
FE:

记得以前在资料上看到过,机器人也有用PLC控制的。
现在的机器人用PLC控制的多呢?还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多呀?哪种控制能更好一些呀?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PLC也许可用,但用在这并不一定合适

    关键是“机器人”真讲究起来,传感器比一般工业控制领域复杂,涉及到的种类要多得多,这些传感器往往并不适合与PLC接口,而且控制算法方面也不是PLC能涵盖得了的。至于针对某个具体的“机器人”应用哪个更好则无法一概而论,必须就事论事,还要考虑现有资源、商品化等等多方面因素,记住,技术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这是社会和学校的本质区别。

网友B:
re

看做什么样的机器人了?有复杂的如本田,SONY做的类人机器人,也有简单的如一个玩具,开发套件。

楼主:
RE:

精彩!说得太好了!
大家听说过 西安超人雕塑研究院的高仿真表演机器人《邹人倜》 吗?这个机器人怎么样呀?复杂吗?

网友A:
如果是舞蹈机器人

能做好非常漂亮的职业舞者的动作,难度极高!不过这个“邹人倜”不了解,不好对其难度做出评价,只能猜断不简单,但难到什么程度,水平究竟如何,没有见到大肆报道,凭此可以推测恐怕“邹人倜”的设计还在途中。

楼主:
RE

楼上的:你好!
舞蹈机器人 你做过吗?你有相关的资料吗?我可以看看吗?

网友C:
单片机和各种语言只是工具

具体作什么需要你的思想
你有思想的话,会无往不胜!

网友D:
得做2件事

1.了解单片机能做什么
2.了解那家人的在做什么样子的机器人

网友A:
“机器人”可简可繁

不具体到“机器人”的功能/性能,根本无法判断,低端的只是玩具,没有什么难的地方,高端的却是技术集成的顶峰,光靠一个名字来判断难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E:
参加过CCTV机器人大赛

很简单的说
当时用的是:c8051F020

网友F:
单片机的计算功能太弱,速度也不够快

比如工业机器人,要求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要进行复杂的计算,单片机的计算能力比较弱,因此好多机器人甚至使用P4核心的CPU,在局布控制相对简单的动作可以使用PLC。

楼主:
write back:15楼 dzyu

用 c8051F020 芯片开发的机器人,都能实现啥功能吗?给介绍一下,好吗?
有相关的资料吗?给看看可以吗?

网友G:
我原来搞过机器人开发

其实机器人中MCU重要还是用于控制整个电路系统,更多的是控制电机转动,以及处理传感器的采集数据

楼主:
write back:18楼 jwins

jwins,你好!
你做的是什么机器人,可以介绍一下吗?有资料可以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