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3V供电,与MAX7219类似的LED驱动器

楼主(2007-11-09):
用74HC04+电阻限流来控制的效果不是很好,7段数字的亮度不太一样.

只有每段电流大于2mA的时候才比较好.

5V系统时用7219控制,每段电流0.5mA时亮度都比较平均,所以想找一个3V供电

的类似芯片.

网友A:
用晶体管驱动就是

SMD的就行。

网友B:
再找Maxim的阿

http://para.maxim-ic.com/cache/en/results/39553.html

楼主:
max已经找过了,没找到合适的,可能是搜索的不好

网友C:
力源以前好像有一块和max7219类似的驱动

具体参数不记得了,可以看看电源是否满足要求。
好像就叫ls721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