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采集...

楼主(2007-11-09):
(无正文)

网友A:
AD转换,有专用于声音采样的

声音采样的AD,主要关注的是分辨率,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B:
简单的插上话筒,打开Windows下的 录音机 ……

网友C:
这得看你要做什么了

如果是做硬件系统产品,用声音编码芯片,大把,如OKI的,如果仅仅是想得到“数据”,用声卡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