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有**是课程设计

楼主(2007-11-09):
     想做个1K-15K可调频率发生器,请高手帮忙!

网友:
真服了

这个都要下跪,不如上学时多问点老师好了,不过大学里好象也学不了什么哈

网友A:
用单片机做不到连续调整的

网友B:
频率发生器?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就用ICL8038或MAX038吧

网友D:


网友E:
用DDS方式

程序如下,各位老大看看行不?

unsigned long dds;
unsigned long ddsold;
unsigned long ddsadd;

void main(void) {
  dds = 0xFFFFFFFF;
  ddsadd = 0x00030303;

  for(;;) {
    ddsold = dds;
    dds += ddsadd;
    if ( dds < ddsold){
      PTBD_PTBD7 = ~PTBD_PTBD7;
    }
  }
}

如你的mcu运算一个32位的加法是1uS,那以上程序就是一个分辨率0.000232831Hz,最大1MHz的DDS了,原理不详细解释了。

FFFFFFFF    除数(HEX)    除数(OCT)    商(要多少微秒溢出)    一秒钟有几微秒    频率    频率增量
4294967295    0x00000001    1    4294967295    1000000    0.000232831
4294967295    0x00000002    2    2147483648    1000000    0.000465661    0.000232831
4294967295    0x00000003    3    1431655765    1000000    0.000698492    0.000232831
4294967295    0x00000103    259    16582885.31    1000000    0.060303137    0.059604645
4294967295    0x00000203    515    8339742.32    1000000    0.119907782    0.059604645
4294967295    0x00000303    771    5570645    1000000    0.179512426    0.059604645
4294967295    0x00010303    66307    64773.96497    1000000    15.43830149    15.25878907
4294967295    0x00020303    131843    32576.37717    1000000    30.69709056    15.25878907
4294967295    0x00030303    197379    21760.00129    1000000    45.95587962    15.25878907
4294967295    0x01030303    16974595    253.0232559    1000000    3952.205881    3906.250001
4294967295    0x02030303    33751811    127.251462    1000000    7858.455881    3906.250001
4294967295    0x03030303    50529027    85    1000000    11764.70588    3906.250001
4294967295    0x13030303    318964483    13.46534653    1000000    74264.7059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23030303    587399939    7.311827955    1000000    136764.7059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33030303    855835395    5.018450183    1000000    199264.7059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43030303    1124270851    3.820224718    1000000    261764.7059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53030303    1392706307    3.083900226    1000000    324264.706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63030303    1661141763    2.58555133    1000000    386764.706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73030303    1929577219    2.225859247    1000000    449264.706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83030303    2198012675    1.954022988    1000000    511764.706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93030303    2466448131    1.741357234    1000000    574264.706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A3030303    2734883587    1.570438799    1000000    636764.706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B3030303    3003319043    1.430073606    1000000    699264.706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C3030303    3271754499    1.312741312    1000000    761764.7061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D3030303    3540189955    1.213202497    1000000    824264.7061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E3030303    3808625411    1.127694859    1000000    886764.7061    62500.00001
4294967295    0xF3030303    4077060867    1.05344694    1000000    949264.7061    625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