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ART扩展控制芯片?

楼主(2007-11-15):
求助:本人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需要用到UART扩展控制芯片,请高手给推荐几种这方面的芯片。
非常感谢!

网友A:
有3种方法

1、利用16C55x系列原生串口片;
2、利用串口扩展芯片,成都一家半导体公司的设计;
3、用带串口的简单MCU扩展。

网友B:
tl16c754

并口,扩4串口

网友C:
楼主可以用软件模拟的方法,自己做个UART,呵呵

网友D:
周立功那里了解一下

网友E:
UART扩展控制芯片

可以看看NXP的 SC16C 系列 UART,地址/数据总线扩展 1-4个UART。
比较常用的有 SC16C2550B SC16C752B 之类的。TI或者EXAR都有类似的扩展芯片。
也有 SC16IS 系列,从SPI口或者I2C口扩展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