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高频(100kHz-500kHz)小电流(0.05mA)

楼主(2007-11-15):
大家好,我想测量一下高频(100kHz-500kHz)的小电流(0.05mA-1A),测量的电流比较小,精度要求也比较高,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频率范围在0kHz-100kHz,也不能采用,而且精度也达不到,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个方案呢,采用什么样的芯片合适呢,不胜感谢!

网友A:
频率不算高

可偿试用无感电阻直接作V-I变换,几百KHz交流电压的测量不困难.好一点的交流毫伏表就可满足要求.

楼主:
这样的电路误差会不会大

电流测量电路是串连在电路中的,这样无感电阻应该取值较小,但这样电阻上的电压就会很小,测量误差会不会大了,主要是考虑精度问题

网友B:
楼主只说“主要是考虑精度问题”

却不说具体要求。

楼主:
电路中电流约为0.05mA,精度得为0.001mA左右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负载相当于R L C串联的电路,如果用无感电阻测的话,电阻两端电压还有相位差,也不好处理,而且一个示波器电流探头将近2万,也买不起,应该怎么办呢,想了好久也没想出办法,希望大家能帮忙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