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想用示波器直接去看微伏量级信号,怎么办?

楼主(2007-11-16):
是不是去买一个什么有源探头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从没用过有源探头^_^,其实还没实际见过,惭愧惭愧!

我想看的信号,频率很低,最高不过几十赫兹,幅度也相当的小,初步估算在uV级,信号能量也很弱,普通示波器都是mV级以上,根本看不到!

以前问过,好像大家的意见都是说用放大电路放大后去看!
可是……对自己的放大电路不是很放心,毕竟信号太弱,还有走线、连接之类的影响……不知失真几何!

所以就是想直接去看!怎么看?

我也查了,竟然有1:1000的有源探头,那是不是说这个探头可以把信号直接放大1000倍后送示波器?这样的话,mV的示波器就可以看uV级的信号了?是这样吗?
如果示波器不支持有源探头,是不是可以用带外电源的有源探头?比如可以考虑这个探头:

不好意思,很菜,谢谢老师指点!

相关下载

楼主:
更准确的说是差分信号!

是差分信号,是不是得用有源差分探头了?

真要睡觉去了,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幼稚啊?

不好意思!

网友A:
其实自己搭一个放大uv信号的电路不是很难。用三极管

网友B:
有源探头当然可以

只是价格可能是天价。便宜的性能可能你也不会放心。

还有这种微弱的信号测量,对测量系统的噪声、供电、屏蔽、共地干扰、等等
要求都很高,而且目标系统最好是电池供电的,不然电源与接地系统的环路带
来的干扰会使测试失败。

如果有带电气隔离的有源探头,就最好了。

网友C:
这样的电路自己搭很困难,非该领域资深人员难当此任

    有源探头那么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就像楼上所言的那些都要考虑,而且甚至要考虑的还更多。有源探头的难点根本不是放大,要知道,探头是要用于定量测量的,不是简单看到波形就够,而单单一个“定量”,就不是“放大”可以简单解决的。对于微伏信号而言,即使简单的放大,电路设计都很有讲究,再定一下“量”,呵呵,不用再说了吧。

楼主:
天价?

多谢老师指点!
看来很麻烦了!

网友D:
uV 跟 uV 可不一样

直流的、交流的、调制的、已知频率、未知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