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看似简单,其实不好弄

楼主(2007-11-16):
如果下图,RL=200欧,C=200UF
1:正常工作时V0的低谷电压=?
2:正常工作时V0的高峰电压=?
3:D1的峰值电流=?
4:当输入电压处在正弦波相位是0度时接通K,D1上的浪涌电流=?
5:当输入电压处在正弦波相位是90度时接通K,D1上的浪涌电流=?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嗯,建议LZ仔细看看7.1.2的波形图

网友C:
想偷懒吗?偷懒的办法就是软件仿真,直接看结果

有力气计算吗?那就搬出数学出来,慢慢算。

楼主:
不对啊,

按7.1.2的波形图算不出我要的东西
不信,你们再看看我的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

AC12V是50HZ的

网友D:
纹波幅度需要近似计算

在纹波幅度不太大的情况下,电容放电的指数下降可以近似当作直线下降来计算,而下降时间则可以认为近似等于交流电的周期(半波整流)。
下降斜率是:dV/dt=I/C=Vm/(R*C)。
交流电周期是0.02秒,所以下降幅度是0.02*Vm/(R*C)。

第4个问题,浪涌电流是0。
第3、5问题,取决于电源、D1、C1的内阻,没法计算。

网友B:
呵呵,没有算不出的,只有不会算的:-)

网友E:
这种电路如果不是考试,一般是用心算,算个大概就可以了

楼主:
小日本的工程师算的很精

好产品估计跟这种做事风格有关,学学

网友F:
tuwen说得对

1,2题可近似求解;
3,5题不可求解;
4题答案;可视为零.

楼主:
按tuwen的意思

1:正常工作时V0的低谷电压=1.414*12-(1.414*12)*0.02/200*200*0.000001=8.48
2:正常工作时V0的高峰电压=1.414*12=16.968

跟小日本的差远了,不会算

楼主:
AC12V的内阻是5欧

我盼望的尤新亮终于来了

网友E:
加上内阻,问题将复杂化了

这种问题要准确计算,用软件仿真是最简单的。

网友B:
唉,尤新亮的脾气太好,不会打你PP

但真不知这是对你好呢还是害了你...

真的很想拍你,但你的承受力....

网友F:
呵呵

如果往左边看过去的等效阻抗Ro已经确定,
那么5题就可粗解了:电源瞬时电压/Ro;
如果忽略5欧与200欧的阻抗相比,1,2题可按前面各位给出的方法计算;
(如果不能忽略,那就复杂了)
3题亦可大体解出.
美国的工程师也不会那么去精确计算,只按工程曲线图截取数据就行了.

楼主:
先谢大家

awey:用软件仿真我是会的,但我想知道过程,要搞软件仿真水平不能提高啊,象我现在这样,惨吧
xwj:你就指点一二吧,随你拍了,学习时还要面子?

楼主:
小日本啊小日本

难怪他的电子产品傲视全球(特别是小处)
老美也跟中国差不多呀,悲悲

网友B:
好,为了LZ好,请大家暂停下吧,LZ自己去计算!!!

提示已经够多了,再不动脑筋说不会算的话就真的要打PP了!!!

PS:这次终于没打成“不懂脑筋”了,否则又要被狗咬...

网友F:
回兰天白云

给你个公式(一般人我不告诉ta):[输入端电压(瞬时)-输出端电压(瞬时)]/回路阻抗和=电流(瞬时)

网友C:
楼主,这样动的东西要用微积分来计算,而且计算非常烦琐

如果你真的有空的话,就用微积分慢慢计算吧。

楼主:
终于等到computer00的这句话了

微积分我的弱弱项
不过总算有了把钥匙,以后慢慢研究

晚上贴个小日本的东西,看看人家是多么的执着

网友B:
唉,看来我的话又白说了

还是没去想...

网友G:
先不说微积分

20楼 尤新亮 “一般人我不告诉ta”的公式,楼主仔细看看,那是什么?
就是欧姆定律。
这个,无论谁都不能说不会。
欧姆定律在任一瞬间均成立,所以可以解决楼主第4和第5个问题。
第1、2、3个问题是电路达到稳态时的情况,欧姆定律也可以解决。但欧姆定律只反映某瞬间状态,要知道稳态过程一个周期里电流电压变化等,那就要用欧姆定律很多很多次,某一瞬间计算的条件是前一瞬间的结果,而此瞬间的结果又是下一瞬间的条件。计算机仿真其实就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手算,实在是太麻烦,累个半死,还很容易出错。

楼主:
忠言,都是忠言

xwj你的话都记心里了,没白说

听maychang这么一说,感觉小日本也是用计算机仿真的

网友H:
小日本我不知道,德国人应该算严谨不输于小日本了吧?

但是我们帮他们做模块验证计算,发现他们也很浆湖的,很多图纸上的参数都是延续下来的,最初什么作用他们也不知道,弄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I:
仿真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也感到奇怪)

网友I:
注释:

图1: 信号源是12v的正弦信号
图2: 黄的是A, 蓝的是B. 竖格一个是1v, 横格一个是10us.

我不太明白的就是为何输入是AC12v输出就成4v了呢???

网友B:
我晕,你看看用什么测啊???

网友J:
示波器的A、B通道要选DC,

显示就是交、直流成分;否则AC只显示交流成分。
不过为什么交流成了4V,恐怕有个计算过程,不懂。

网友I:
谢谢xwj指出错误, 更正后的, 图1

网友I:
注释:

图1: 信号源是12v的正弦信号
图2: 黄的是输出, 蓝的是输入AC12v, 绿的是地. 竖格一个是2v, 横格一个是10ms.

这回我明白了.

楼主:
纹波4V?没这么大吧

网友I:
to兰天白云, 那你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看看吧

网友A:
对的拉

200μF电容时:

1000μF电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