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维修

楼主(2007-11-17):
请问彩色电视机黑屏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看的时候忽然慢慢变没有图像)
请大侠指教下

网友A:
呵呵,请问彩色电视机蓝屏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B:
回LS,彩色电视机蓝屏一般是没信号,不用重装系统

网友A:
LS高手,那电视机黑屏呢?

网友C:
导致不亮的原因可有N多

楼主:
会不会是显像管坏了?

要检查那一些部分?

网友C:
像管一般倒不会坏

可也没准儿.
这是技术(不是常识),跟你说了也没用,找专业维修人士吧.

网友D:
我晕,楼主你这个现象描述才叫我头晕,电脑都快死机了...

什么叫做“忽然慢慢变没有图像”?突然就是突然,慢慢就是慢慢,咋又突然,又慢慢的...

真还是没见过...

没图象后再也开不了机了吗?还是每次开机后过段时间就“忽然慢慢变没有图像”了?

楼主:
就那一次慢慢没有变黑屏

以后就都是黑屏
只有指示灯可以亮

网友E:
彩管灯丝亮不?

时不时带IIC总线控制的,副亮度电位器呢?正常吗?

楼主:
彩管灯丝亮不?

网友A:
唉,多说无用,早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F:
慢慢没有图像的故障是有的

   同时伴有光栅缩小的话是高压逐渐丧失所致,问题出在行扫描部分导致行振荡信号逐渐减弱进而使行输出高压大幅减低,找份带测试点电压标注的图纸测量一下就可找到故障点。如果未伴随光栅缩小只是亮度单纯降低,那多半是显象管的问题,阴极“中毒”了,当然这可不能用“杀毒软件”,有“土办法”激活阴极,但具体操作早忘了,毕竟快20年没修电视了,找找早期电子报合订本参考一下吧。再有一个微小概率的问题,显象管尾板上的亮度控制电路有问题,元件存在热故障,但3基色同时出现问题就不可思议了。这些只是根据俺老汉二十年前的经验和当时对电视原理的知识掌握进行的判断,但不敢说一定正确,毕竟太久了,今年梅雨季时我的电视就坏了,可实在懒得动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明天就去试试的

网友G:
液晶

赶紧扔了换液晶啦。

网友:
行扫最易出毛病

高压包,行管,CRT管座...

网友A:
呵呵,我是不相信LZ能自己修好的,

因此才建议:趁早找专业维修店吧!!!

楼主:
什么型号早就看不出来了

机灯亮不
三无是值什么?
我去问了一下.
说是供电电路有问题
不知道正常输出是多少电压
我测了是189V的

网友C:
189V是哪个

里面可有十数个"输出电压"啊

网友B:
行管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电视机指示灯亮

网友H:
换个电源吧.如果声音也没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