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认证永磁直流电机的事

楼主(2007-11-17):
现有一永磁直流电机,电压100VDC,功率为200W,两对磁极,机壳装有一过80度热保护器,在做UL认证,堵转通不过.通电堵转后,2分钟,电机转子就到达260度了..但是机壳温度还没有到达热保护器的保护范围.由于本人以前没有做过UL认证,UL公司也不能提供如何整改的方案,所以,请朋友们帮帮忙,看一下,如何整改好...我把图也搞上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如何搞.等这个东西搞好后,我会按这个产品如何搞的方案写一个**,再发上来给大家看.让以后,新手也可以学习一下.谢谢大家了.

技术参数:
空载:
电压:100V 电流:0.4A 转速4400转/分
额定:
电流:2.85A 转速:3850转/分  扭矩:0.51N/M 输出功率:200W

网友A:
磁瓦直接暴露在外面?电机定子没有外壳吗?

磁瓦直接暴露在外面?电机定子没有外壳吗?

按照你的数据,如果没错的话,电机电枢的电阻是5欧,加100伏电压,2000瓦!

楼主:
有外壳的

磁瓦是装在定子上的.也就是电机外壳.我的图画得不好.呵呵
你说的是正确的.在堵转时,有20A电流.也就是说,100V*20A=2000W
现在我这边想到一个方法,用于解决堵转的方法,现在还在试验中,很有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人曾经说用过流保护器,但是UL不同意用这个的.所以又想另外办法.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