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相器能鉴别的角度能有多大呢?

楼主(2007-11-17):
有两路电压信号,一为Asin(wt),二为Bsin(wt+p)。 w大约为100-300KHz,A、B都随p变化,且p角变化很小,约为每1kHz变化2-3度,我要看每100Hz角度的变化,现在有精度这么高的鉴相器么,谢谢大家!如果没有这样的鉴相器,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鉴别角度的变化呢?

网友A:
p每1kHz变化2-3度什么意思?随哪个频率变化?

就是要测小相位差吧?
跟鉴相器不完全一回事,鉴相器要求实时输出相位差信号,用来做检测、锁定之类,你这个未必吧?
另外A、B也随p变化,调幅调相信号?

100Hz角度的变化也就是 0.2-0.3 度,不算小,看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