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芯片型号,麻烦大家帮我推测一下

楼主(2007-11-18):
看不清型号了,8只脚,通电就计时,断电后不计时,断电后数据不丢失,用于计录用电器的通电使用时间,通过串口可以读出其中数据,可以复位其中数据。

网友A:
手机电源管理芯片?

是用的达拉斯的芯片还是 PIC的单片机?

网友B:
8条腿的单片机大部分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除了一些OTP的

楼主:
芯片未带晶振

网友C:
pic的mcu支持内部rc振荡器

网友A:
智能手机电池管理,有这样的芯片。

达拉斯有的,但是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功能符合不,怎么就不见人了?
PIC的单片机,就是电压太低不好用,所以保护上不能浪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