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PCB布线问题

楼主(2007-11-23):
晶振和芯片的距离一般要尽量靠近,一般指的是无源晶振,那么有源的晶振布线有什么要求吗?有源晶振能驱动多少个芯片呢?

网友A:
期待高手回答中

还没有用过

网友B:
有源晶振也不能输出接长线

    时钟源通常是系统中最严重的EMI辐射源,如果接长线,其结果是长线就成了天线,这在很多应用中是不准许的,所有时钟源都必须尽量靠近相关器件,必要时用多个时钟源,不得以下可以采用多层PCB将时钟连线屏蔽。有源晶振的输出一般是标准TTL规格,至于能驱动多少芯片要看这些芯片的特性。

网友C:
时钟布哪一层!

网友B:
夹心层,其上下都是覆地

但这种方法只有在不得以下为之,而且成本未必低于多时钟(多层PCB的价格明显高于双面板),要过某些强制标准的产品尽量不要这么干。

网友D:
我发现有些板子 他们把晶振拉地了

不知道这样做好处是什么?放静电?屏蔽?嘿嘿
是外壳拉地

网友E:
路过

1. Crystal下不可走線,電路儘量靠近chip端。
2. trace儘量短,與其他信號需20mil間距,最好使用ground trace與其他信號隔離.
3.Crystal底下儘量不要走線. 如果實在要走線的話, 不能走線進Crystal  pin腳周圍50mil之內. 尤其避免高速訊號.

网友F(2013-06-09):
谢谢提问!!!谢谢回答!!!

网友G:
晶振信号线尽可能短,需要包地(因为有噪声,本质就是怕它影响到别人,或者怕别人影响到他)。尽可能不穿孔,以为一个过孔会有0.5pF的寄生电容,另外,走线粗细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