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个位,请教一点组装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24):
(无正文)

网友A:
好,帮你看看

AMD64×2-4000 AM2接口65nM工艺的CPU:455
1G DDRII667:150
160G串口硬盘:405(迈、西)
16:9 19"LCD:1699(长城)
DVD刻录机:2xx(品牌太多)
华硕主板:4xx-7xx,要注意芯片集、档次,价格差别很大
其它:200-500,同样,档次不同价格差别很大。

    防骗在本质上是自己成为行家,注意小心文字游戏,比如AMD4000+到底是什么核、什么接口、什么生产工艺等,性能和价格都不同,所需主板也不同,Intel的型号则更混乱些。大家一般还是比较留意3大件的,但要更小心诸如主板、电源这些容易被故意混淆的部件,一分价格一分货啊,LCD屏也是。

网友B:
高手

哈哈  对电脑硬件不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