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的4-20mA电流产生电路

楼主(2007-11-25):
(无正文)

网友A:
你什么输入?

要交待

楼主:
24V 或者 5V

网友B:
把R3改为电位器

网友C:
LS 电路够简单了

但 LZ 应该给出负载范围、稳定性要求

网友D:
不是很明白上面电路

能讲解下嘛

网友E:
分析的基本思路: 认为基极电流为0;那么得出R2两端电压固

结果就是RL恒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