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焊锡的时候焊点老是起泡,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07-11-26):
(无正文)

网友A:
过热,受潮都易引发起泡

网友B:
一般是受潮,我的PCB做好后厂家都会加些干燥剂并密封包装

网友C:
过热也会的

LZ不是恒温烙铁?

网友D:
烙铁温度过高,板子的质量问题,

大面积铜片要挖一些小孔。

楼主:
烙铁不是恒温的,40W,大点的焊点还要慢慢才焊得动.

铺铜是网格的,不知是否板子受潮,PCB板也是密封包装,但里面没有放吸湿的,以前也是这么用,没出现这问题,

网友E:
想先听听起泡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F:
这是线路板质量差的表现

线路板厂家告诉我的.

网友G:
PCB板有问题

网友H:
焊锡会不会算一个呢?

比如里面的助焊剂不太好?

网友E:
10楼广告也不会做啊

楼主:
也许是线路板质量问题,锡线跟以前相同,换过也不行.

网友E:
NO有人总结一下?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想先听听起泡的原因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