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时间怎么设置比较好

楼主(2007-11-26):
看门狗时间怎么设置比较好。
比如说,看门狗喂狗周期设置成30ms,即超过30ms就复位mcu。
那么多长时间喂一次狗比较安全呢?

30ms内喂一次是不是不太安全啊?

喂两次怎么样呢?

网友A:
由你的程序循环时间决定最小值

大于它即可,跟安全性无直接关系。至于最大时间则由应用的性质决定,一般取数十毫秒至数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