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似手机边充电边工作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7-11-26):
此类工作方式是否需要保护电路?(锂电池和充电器都已有自己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叫浮充,很常见的

还需要保护什么?

楼主:
问题问的不够准确

应该如何切换?

网友A:
有后备式与在线式两种

象UPS电源,后备式的才要切换。

楼主:
我想我的要求应该是在线式的

我的问题是,充电接口、电池和电源芯片输入口,这3者之间是怎么样的连接方

试?3者直连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根据电压差的高低,用MOS管或二极管隔离即可

楼主:
这样做是否可行?

还有个问题,加了个肖特基二极管之后的充电截止电压是否会下降?

网友B:
你的电路不全无法判断

一般不是这么简单。

楼主:
chunyang,能否提供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C:
需要电源管理芯片来得,楼主要考虑可靠性

用MOS,和电流检测等

网友B:
这还得看你的电路

不同电路需要采取的手段可能不同,比如供电电压的不同、充电芯片的不同、系统供电芯片不同等等,隔离措施都可能不同。原则是电源节点上的各个之路是否在意反向电流,隔离后的压降是否有影响等等。